orcad9.2中pspice能画图但却不能分析

楼主(2021-07-09):
orcad9.2中Pspice能画图但却不能分析

网友:
"pspice能画图但却不能分析",这句话有很多情况,如果能提供更详细的说明会好些。下面我就猜猜吧。

1.电路图画出后,仿真不能用,也就是PSPICE不提供仿真这个选项。
解决:那是新建工程时候弄错了。开始NEW PROJECT弹出个菜单,在CREATE A NEW PROJECT USING下面有4个选项,第一个ANALOG OR MIXED A是能仿真的,如果选择了第四项则会出现上述问题。

2.电路图画出后,仿真能用,但是出错。
解决:这个就是电路图有问题或者参数设置不正确,具体情况很多,可以去看他的错误报告来进行解决。

网友:
模拟时间段 采集点设置不明显

网友:
我来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