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油墨的三大种类分析

楼主(2021-07-09):
熟悉PCB的朋友都知道,PCB是需要油墨的,目前市场上油墨种类较多,PCB油墨主要分为线路油墨、阻焊油墨、字符油墨三大类。

1、线路油墨

作为防止腐蚀线路时的阻挡层,蚀刻的时候保护线路,一般是液态感光型的。有耐酸性腐蚀和耐碱性腐蚀两种,耐碱的较贵,这层油墨在腐蚀出线路后要用碱溶解掉不要的。

2、阻焊油墨

是线路做好以后涂在线路上作为保护线路用的。有液态感光的也有热固化的,还有紫外线硬化型的,在板子上保留焊盘,方便焊元件,起绝缘防氧化的作用。

3、字符油墨

用来做板子表面的标示的,比如标上元器件符号什么的,一般是白色的。

其实还有其他油墨,例如:可剥胶油墨,就是在做镀铜或者表面处理时候把不需要处理的部分保护起来,然后可以撕去的;银浆油墨等等,以上就是PCB油墨的大致种类。

网友:
作为防止腐蚀线路时的阻挡层,蚀刻的时候保护线路,一般是液态感光型的。有耐酸性腐蚀和耐碱性腐蚀两种,耐碱的较贵,这层油墨在腐蚀出线路后要用碱溶解掉不要的。

网友:
用来做板子表面的标示的,比如标上元器件符号什么的,一般是白色的。没错,是的。

网友:
其实还有其他油墨,例如:可剥胶油墨,就是在做镀铜或者表面处理时候把不需要处理的部分保护起来,然后可以撕去的;银浆油墨等等,以上就是PCB油墨的大致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