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出合格的PCB图

楼主(2021-07-09):
如何设计出合格的PCB图

网友:
现把机构定好,一些大的机构元件最好先做好图纸,然后线路 图导成网表,把原件导进来开始布线,不同的功能板子有不同的注意事项,一般都是EMI,这些问题在规划板子的时候要十分注意,屏蔽,回路面积,重要线间隔,最后要符合DFM

网友:
符合工艺性,可制造性,可测试性等。

网友:
工艺要求严格,可制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