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和电子元件有什么不一样么

楼主(2021-07-09):
电子元器件和电子元件有什么不一样么

网友:
电子学里面,严格说起来,元器件其实包括元件和器件两大类

所谓元件,是指无源器件,也就是不需要提供专门电源就可以实现基本功能的,比如电阻,电容,电感,接插件都是这类。

所谓器件,就是指有源器件,也就是需要有一定电源才能实现功能正常工作的,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都属于这类。

网友:
现在概念很混淆,把两者当成一个概念也无不可。

网友:
与安全隔离和emi有关的器件都可以成为安规器件 例如保险丝,安规电容,压敏电阻,热敏电阻,变压器,继电器、光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