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 test coupon???

楼主(2021-07-09):
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 test coupon???

网友:
    test coupon是用来以TDR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测量所生产的PCB板的特性阻抗是否满足设计需求

网友:
    test coupon是用来以TDR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测量所生产的PCB板的特性阻抗是否满足设计需求。一般要控制的阻抗有单根线和差分对两种情况。所以,test coupon上的走线线宽和线距(有差分对时)要与所要控制的线一样。最重要的是测量时接地点的位置。为了减少接地引线(ground lead)的电感值,TDR探棒(probe)接地的地方通常非常接近量信号的地方(probe tip),所以,test coupon 上量测信号的点跟接地点的距离和方式要符合所用的探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