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引脚接法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07-09):
有源晶振是一种自己带振荡电路的压电电子元件,那大家知道有源晶振连接线路是怎样的吗?扬兴电子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源晶振型号众多,而且有些价位都有所不同,有源晶振引脚接法也不同,下面我介绍一下有源晶振引脚识别,以方便大家认识。
有源晶振引脚通常的用法是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为什么要这么接呢?
石英晶片具有压电效应:给晶片连接上交变电压,然后在晶片两极加上一个电场,晶片就会产生机械振动,这种机械变形振动会产生微弱的交变电场,而且振动频率稳定不变。
控制外加交变电压的频率,让他和晶片固有的震动频率相等就会产生压电谐振,这时候晶振的机械振动的大幅度急剧增加。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振动器的性能也随之改变。
方形有源晶振引脚分布:
1、正方的,使用DIP-8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4-GND; 5-Output; 8-VCC;
2、长方的,使用DIP-14封装,打点的是1脚。1-NC; 7-GND; 8-Output; 14-VCC、BTW;
3、电源有两种,一种是TTL,只能用5V,一种是HC的,可以3.3V/5V;
4、2、边沿有一个是尖角,三个圆角,尖角的是一脚,和打点一致。
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
相对于无源晶体来看,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他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引脚接法相对简单。

网友:
    有源晶振是一种自己带振荡电路的压电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