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电路是过电流检测电路么?

楼主(2021-07-09):
    请问下面电路是过电流检测电路么?能分析下他的原理么?

网友:
    这是个比较器而已。当然可以实现电流检测,达到一定值电平翻转。

网友:
    这就是个比较器,比较电压5*15/45=5/3V,你的R75上端咋没供电?

网友:
    这个是比较器。是可以实现电流检测的。

网友:
    这个一个电压比较器,VA +5V是比较的基准电压输入,通过R73和R74分压到1.66V,当1脚的输入电压在1.66V以下,输出为高,反之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