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音频后声音会变尖了???

楼主(2021-07-09):
为什么这个运放放大音频后声音会变的有点尖呢,按道理应该没问题的呀!

网友:
会不会是元器件质量问题所致,楼主是仿真的结果吗?

网友A:
    减小C78,C118的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小C78,C118的容值。

减到1NF也一样,会不会是输入或输出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用信号源做频响实验,一看就知道在哪失真了

网友:
    你在哪个通道听的声音变尖?用什么听的,耳机还是喇叭?你先把R139和C78去掉看看。

网友:
    猜一下,声音变尖应该是低频成分被削弱了,说明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偏高,可以试一下增大通道上隔直电容(特别是等效负载电阻小的情况下,要保持RC足够大,就只能加大C)的容值

网友:
    低频成分被削弱了,说明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偏高

网友:
    声音变尖就对了,这电路低频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