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2.4 灌铜问题

楼主(2021-07-09):
请问大家有出现同一个网络灌铜间距不一致的吗?设置的规则都是一样的,走线和铜皮就是按规则来避开,怎么到了测试点就避开的更大间距呢,如图01?

    还有这个,明明是铜一个网络,怎么测试点灌铜的时候就自动避开了,非得我手动走一根线连上:如图02

    还有这个贴片焊盘,也是同一个网络 灌铜的时候也是避开了焊盘,如图03

    请问以上问题有哪位遇到过吗?我用得是pads V2.4破解版本,是PADS V2.4版本就是这样,还是说哪里调整设置,因为之前用的是V2.1版本,文件并未出现以上的3个问题,换成V2.4版本后就成这样了,希望有人能帮我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
    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设置很重要,之前转到 vx2.4 版本上也 上过当,

按照上面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铜皮加粗信号线和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