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7 shape 面积怎么计算~

楼主(2021-07-09):
    需要统计每个布局模块的面积,用shape 描了一遍布局,是个不规则的图形,哪里怎么看到这个shape的面积~之前用cadence 可以直接看,VX2.7这个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要用铜皮去算其它图形不行,转一下就行用完删掉。analysis》calculate metal ar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铜皮去算其它图形不行,转一下就行用完删掉。analysis》calculate metal area

OK~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