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贴片电感的工作原理你造吗?

楼主(2021-07-09):
    日常生活中的电器线路主板肯定是离不开电子元器件的。除了需要电容存储电以及电阻隔断过多电流之外,还是需要电感来承担一部分的电路工作,所以在实际运作工程中,电感的使用要比另外两者稍微重要一些,但是不会影响到全局。诸如像贴片电感和功率电感这种产品,则是很多主板在拼接时选取的核心产品之一,所以接下来就简单解析一下贴片功率电感在电路中的工作原理!
    由铁氧体等磁性材料所组成的功率电感,在外边结构上都显得十分精巧,很轻松的就可以安装到提前设计好的位置上面并稳稳的固定。也正是如此,合适的位置和材质能够让产品对于外部所传来的噪音有很强的抑制效果,本身产生的损耗又低,所以直接可以用在高频电路中去充分发挥其特性。根据实际的电路输入值来判断选择阻抗性和感应性的不同电感,对于谐振电路和供电电路来说,区分并正确选择很重要。如果说发现产品的效果不佳,就需要马上添加串联接口和新的功率电感,一般来说,能够适应电路电压需求和工作标准的电感上限为3-5个左右即可,太多了也不会起到更好的效果,这点需要特别注意,不要因为疏忽而造成额外的成本消耗。
    更多贴片电感相关产品资讯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各位前来咨询!

网友:
    这下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