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pdf输出

楼主(2021-07-09):
想知道我设置到了什么会导致输出的pdf里器件全是空的

网友:
    你应该是输出的时候没有设置好

网友:
    你这是啥软件

网友A:
    应该是少选了Top Solder层,对照配套的指导视频“光传感器扣板PCB设计实践操作指导6-生产文件输出”1分13秒处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少选了Top Solder层,对照配套的指导视频“光传感器扣板PCB设计实践操作指导6-生产文件输出”1分13秒 ...

    嗯嗯好,谢谢指正,我在输出时没有top solder层的选项,加不进去就少了这层了,那我去重新输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