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总是报错

楼主(2021-07-11):
哪位大神看一下,为什么总是报错。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楼主:
还有这个错误,原来没出现过呀。

网友A:
检查一下错误,之后自动修复

网友:
可以,多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错误,之后自动修复

解决了,貌似是EEVX2.4得BUG,可重用模块管脚接了无连接符号就报错,悬空就没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貌似是EEVX2.4得BUG,可重用模块管脚接了无连接符号就报错,悬空就没事了

可能是你的无连接符号 做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无连接符号 做的不对

官方自带的呀。不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