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专有函数

楼主(2021-07-11):
skill专有函数
用蓝色字体的函数是15.2的专有函数
字母A
axlAddSelectAll                                        增加所有对象选择
axlAddSelectBox                                       框选增加对象
axlAddSelectName                                    按名增加选择对象
axlAddSelectObject                                   dbid增加选择对象
axlAddSelectPoint                                     单击点选增加对象
axlAddSimpleMoveDynamics                     在鼠标上附带一些线绘制的图形
axlAddSimpleRbandDynamics
字母B
axlBuildClassPopup
axlBuildSubclassPopup
字母C
axlCmdList
axlCmdRegister                                         将某个函数注册成一个命令
axlCmdUnregister                                     取消某个命令的注册
axlCNSDesignModeGet
axlCNSDesignModeSet
axlCNSDesignValueCheck
axlCNSDesignValueGet
axlCNSDesignValueSet
axlCNSEcsetCreate
axlCNSEcsetDelete
axlCNSEcsetGet
axlCNSEcsetModeGet
axlCNSEcsetModeSet
axlCNSEcsetValueCheck
axlCNSEcsetValueGet
axlCNSEcsetValueSet
axlCNSMapClear
axlCNSMapUpdate
axlCancelEnteRFun                                    退出程序
axlCancelOff
axlCancelOn
axlCancelTest
axlChangeNet                                           shape指定网络名
axlClearDynamics                                     清除光标上的附带对象
axlClearSelSet                                          清除所选择的对象
axlColorDoc                                             allegro颜色界面
axlCompileSymbol                                    生成封装,即生成PSM文件
axlConductorBottomLayer                         获得PCB底层层名,如:BOTTOM
axlConductorTopLayer                              获得PCB顶层层名,如:TOP
axlControlRaise                                         切换到某个控制面板,如:OptionsFindVisibility
axlCreateAttachment
axlCurrentDesign                                      获得当前设计名,不包含扩展名
字母D
axlDBActiveShape                                    获得当前处于open状态的shape
axlDBAddGroupObjects                             将某对象加入一个group
axlDBAddProp                                         增加属性
axlDBAssignNet                                        将某对象指定给某个网络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                       修改设计范围尺寸
axlDBChangeDesignOrigin                         修改设计原点
axlDBChangeDesignUnits                          修改设计单位
axlDBCheck                                             执行数据检查、修复
axlDBCloak                                                     提高函数执行性能,对于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时候有效,否则性能反而不好
axlDBControl                                                  控制指定属性的设定,如:是否在线DRC、高亮的颜色、激活的层等等
axlDBCopypadstack                                  由现有的焊盘拷贝生成一个新的焊盘
axlDBCreateCircle                                     创建一个圆
axlDBCreateCloseShape                             创建一个封闭的shape
axlDBCreateComponent                             创建一个器件
axlDBCreateconceptComponent
axlDBCreateExternalDRC                          创建一个外部的DRC标记
axlDBCreateFilmRec                                 在光绘列表中创建一个新的光绘层
axlDBCreateGroup                                    创建Group
axlDBCreateLine                                       创建一条线
axlDBCreateModuleDef                             创建一个Module
axlDBCreateModuleInstance                       Module在板上创建一个实例
axlDBCreateNet                                        创建一条网络
axlDBCreateOpenShape                             创建一个开放的shape
axlDBCreatePadStack                                创建一个焊盘
axlDBCreatePath                                       创建一条path
axlDBCreatePin                                        创建一个pin
axlDBCreatePropDictEntry                        创建一个用户自定义的属性
axlDBCreateRectangle
axlDBCreateShape                                     创建shape
axlDBCreateSymbol                                  创建symbol
axlDBCreateSymbolAutosilk                      创建或更新AUTOSILK信息
axlDBCreateSymbolSkeleton                      创建一个器件的轮廓图
axlDBCreateText                                       创建文字
axlDBCreateVia                                        创建一个过孔
axlDBCreateVoid                                       创建一个void
axlDBCreateVoidCircle                              创建一个圆形的void
axlDBDelLock                                          删除设计文件锁定信息
axlDBDeleteProp                                      删除属性
axlDBDisbandGroup                                  删除Group
axlDBDynamicShapes
axlDBGetAttachedText                              获得对象所包含的文字
axlDBGetConnect                                      获得所有连接该对象的元素
axlDBGetDesign                                       获取Designdbid
axlDBGetDesignUnits                                获得当前设计的单位
axlDBGetDrillPlating                                获得钻孔是否电镀
axlDBGetLayerType                                  获得层类型
axlDBGetLock                                          获得设计文件锁定信息
axlDBGetLonelyBranches
axlDBGetManhattan                                  获得网络的曼哈顿长度
axlDBGetPad                                            获得pad,属于padstack的一部分
axlDBGetPropDictEntry                            获得指定属性的参数设置
axlDBGetProperties                                   获得对象的属性
axlDBGetShapes
axlDBIsBondingWireLayer
axlDBIsBondpad
axlDBIsBondwire
axlDBIsDiePad
axlDBIsFixed                                            对象是否被固定
axlDBIsPackagePin                                   某个Pin是否是package的一个pin
axlDBIsPlatingbarPin                                某个pin是否是电镀的
axlDBRefreshId                                        刷新DBID,去除无用的,可能会导致应用程序出错
axlDBRemoveGroupObjects                       从一个Group中移除某个对象
axlDBSectorSize
axlDBSetLock                                          设计文件锁定
axlDBTextBlockCompact
axlDBTransactionCommit
axlDBTransactionMark
axlDBTransactionOops
axlDBTransactionRollback
axlDBTransactionStart
axlDMBrowsePath                                     设定浏览对话框打开时的路径
axlDMClose                                              关闭一个Allegro文件
axlDMDirectoryBrowse                             目录浏览对话框
axlDMFileBrowse                                     文件浏览对话框
axlDMFileError
axlDMFileParts
axlDMFindFile                                         查找文件
axlDMGetFile                                           获得文件
axlDMOpenFile                                        打开文件
axlDMOpenLog
axlDRCGetCount                                      获得DRC数量
axlDbidDoc                                              DBID属性文档
axlDebug
axlDehighlightObject                                 取消对象的高亮
axlDeleteAttachment
axlDeleteFillet                                          删除带有FILLET属性的多余走线
axlDeleteObject                                         删除某个对象
axlDesignType                                                     获得当前设计类型,如:"board","mcm"or "mdd"
axlDiffPair                                                          增加、编辑、删除差分对
axlDiffPairAuto                                                   根据通配符自动增加差分对
axlDiffPairDBID                                                 根据差分对名获得差分对的dbid
axlDistance                                               获得两点之间的距离
axlDrawObject
axlDynamicsObject                                    将某个对象动态的附在光标上
字母E
axlEnterAngle                                           获得用户输入的角度
axlEnterBox                                             获得用户输入的一个矩形区域
axlEnterEvent                                           根据用户鼠标触发不同操作
axlEnterPath                                             获得用户输入的路径
axlEnterPoint                                            获得用户输入的坐标点
axlEnterPolar                                            获得用户输入的极角度
axlEnterString                                          获得用户输入的字符串
axlEraseObject                                          删除某个对象
axlEventSetStartPopup                              axlEnterEvent配套使用的鼠标右键菜单
axlExtentDB                                             获得板框范围或设计范围
axlExtentLayout                                        已废弃,仅为了兼容旧版本
axlExtentSymbol                                       已废弃,仅为了兼容旧版本
axlExtractMap
axlExtractToFile
字母F
axlFillet                                                   net或走线增加FILLET属性
axlFinishEnterFun                                     结束当前函数
axlFlushDisplay                                        刷新显示
axlFormAutoResize                                   根据所需大小自动调整窗体大小
axlFormBNFDoc                                       窗体文件
axlFormBuildPopup                                  创建鼠标右键菜单
axlFormCallback                                       窗体调用其他函数
axlFormClose                                           关闭窗体
axlFormColorize                                       设置颜色
axlFormCreate                                          根据指定窗体文件创建窗体
axlFormDefaultButton                               窗体默认按键
axlFormDisplay                                        显示窗体
axlFormFlexDoc
axlFormGetActiveField                              获得窗体上被激活的部件
axlFormGetField                                       获得部件
axlFormGetFieldType                                获得窗体上某个部件的类型
axlFormGridBatch
axlFormGridCancelPopup
axlFormGridDeleteRows
axlFormGridDoc
axlFormGridEvents
axlFormGridGetCell
axlFormGridInsertCol
axlFormGridInsertRows
axlFormGridNewCell
axlFormGridOptions
axlFormGridReset
axlFormGridSetBatch
axlFormGridUpdate
axlFormIntroDoc
axlFormInvalidateField                              设置某个部件是否显示
axlFormIsFieldEditable                              查询窗体上某个部件是否可用
axlFormIsFieldVisible                                查询窗体上某个部件是否显示
axlFormListAddItem                                 List部件中某处增加一些项目
axlFormListDeleteAll                                删除窗体上某个list部件中的内容
axlFormListDeleteItem                              删除窗体上某个list部件中某些内容
axlFormListGetItem                                  获得list部件中某处的内容
axlFormListGetSelCount                            获得list部件中处于选择状态的个数
axlFormListGetSelItems                            获得list部件中多个处于选择状态的项
axlFormListOptions                                   设置窗体上某个list部件的选项
axlFormListSelAll                                     全选或取消全选list部件中的项
axlFormListSelect                                     将窗体上某个list部件中的某项选中
axlFormMsg                                             在窗体上显示定义好的信息
axlFormRestoreField                                 还原窗体上的某个部件中的值
axlFormSetActiveField                              设置窗体上某个部件为激活状态
axlFormSetDecimal                                   设置实型数据输入框的小数点位数
axlFormSetField                                       设置某个部件显示的内容
axlFormSetFieldEditable                            设置某个部件可用
axlFormSetFieldLimits                              设置数据输入对话框的最大数和最小数
axlFormSetFieldVisible                              设置某个部件是否显示
axlFormSetInfo                                         设置某个部件显示的内容
axlFormTitle                                             指定窗体的标题
axlFormTreeViewAddItem
axlFormTreeViewChangeImages
axlFormTreeViewChangeLabel
axlFormTreeViewGetImages
axlFormTreeViewGetLabel
axlFormTreeViewGetParents
axlFormTreeViewGetSelectState
axlFormTreeViewLoadBitmaps
axlFormTreeViewSet
axlFormTreeViewSetSelectState
字母G
axlGRPDoc
axlGRPDrwBitmap
axlGRPDrwCircle
axlGRPDrwInit
axlGRPDrwLine
axlGRPDrwMapWindow
axlGRPDrwPoly
axlGRPDrwRectangle
axlGRPDrwText
axlGRPDrwUpdate
axlGeoArcCenterAngle                              计算给出圆弧角度的中心点
axlGeoArcCenterRadius                             计算给出圆弧角度的半径
axlGeoEqual                                             根据当前精度测试两个浮点数是否相等
axlGeoPointInShape                                  某点是否在shape
axlGetActiveLayer                                    获得当前处于激活状态的层
axlGetActiveTextBlock                              获得当前处于激活状态文字字号
axlGetAlias                                               根据快捷键名获得其命令名
axlGetAllAttachmentNames
axlGetAttachment
axlGetDrawingName                                 获得当前的设计文件名,包括路径
axlGetFindFilter                                        获得find面板的状态
axlGetLastEnterPoint                                 获得最后axlEnterPoint得到的坐标点
axlGetModuleInstanceDefinition
axlGetModuleInstanceLocation
axlGetModuleInstanceLogicMethod
axlGetModuleInstanceNetExceptions
axlGetParam                                             获得参数记录的名称
axlGetSelSet                                             获得选择的对象
axlGetSelSetCount                                    获得选择对象的个数
axlGetTrapBox                                          获得一个指定点的窗口                                          *
axlGetVariable                                          获得某环境变量的值
字母H
axlHttp                                                     打开一个网址的链接
axlHighlightObject                                    高亮显示某个对象
字母I
axlIsAttachment
axlIsDBIDType                                         判断一个dbid是否是PCB                                      Editdbid数据
axlIsDebug                                               判断AXL的调试模式是否可用
axlIsDummyNet                                        是否是空网络
axlIsFormType                                          测试某dbid是否是窗体类型
axlIsGridCellType
axlIsLayer                                                查询某个层是否存在
axlIsLayerNegative                                    查询某个层是否为负片层
axlIsPinUnused                                         Pin是否为使用,即连接的是空网络
axlIsPointInsideBox                                   查询某个点是否在某个区域内
axlIsPointOnLine                                      查询某个点是否在某条线上
axlIsPolyType
axlIsProtectAlias                                       判断某个快捷键是否被锁定
axlIsViewFileType                                     测试是否是文件显示窗口
axlIsVisibleLayer                                      查询某个层是否显示
axlIsitFill                                                 查询某个层是否允许shape填充
字母J
字母K
axlKillDesign                                            删除某个设计
字母L
axlLayerCreateCrossSection                       在某层之上增加一个新的层
axlLayerCreateNonConductor                     增加一个非走线层
axlLayerGet                                              根据层名获得该层的dbid
axlLineSlope                                            获得某线段的斜率
axlLineXLine                                           获得两条线段的交叉点
axlLoadPadstack                                       加载一个pad
axlLogHeader
字母M
axlMKS2UU                                             将某单位数值转换为当前设计单位的值
axlMKSAlias                                            得到某标准单位的别名,如:缩写或全名
axlMKSConvert                                        将某个数由某种单位转换为指定单位
axlMKSStr2UU                                        将当前设计单位增加到某数值型字符串尾部
axlMPythag                                              计算两点的间距
axlMXYAdd                                             计算两点的代数和
axlMXYSub                                             计算两点的代数差
axlMakeDynamicsPath                               将某个线段或弧线的dbid数据转换为path
axlMapClassName                                     MCMPCB层的映射
axlMemSize                                              当前使用了多少内存
axlMenuDoc                                             菜单档案
axlMeterCreate                                          创建一个秒表计数器
axlMeterDestroy                                        关闭秒表计数器
axlMeterIsCancelled                                  秒表计数器是否点击的cancle按钮
axlMeterUpdate                                         更新秒表计数器的进度条数据
axlMiniStatusLoad                                    在控制面板加载窗体
axlMsgCancelPrint                                    用户取消时打印该信息
axlMsgCancelSeen                                     检查axlMsgCancelPrint的信息是否已经打印了
axlMsgClear                                             清除当前出错严重等级
axlMsgContextClear                                  清除context缓冲区的信息
axlMsgContextFinish                                 结束context
axlMsgContextGet                                     获得context缓冲区的信息
axlMsgContextGetString                            获得context缓冲区的信息,并清除
axlMsgContextInBuf                                  测试某信息是否在context缓冲区内
axlMsgContextPrint                                   打印context缓冲区的信息,并清除
axlMsgContextRemove                              context缓冲区移除某信息
axlMsgContextStart                                   加载一个context信息
axlMsgContextTest                                    返回指定context信息缓冲区某信息的等级
axlMsgPut                                                在命令对话框显示信息
axlMsgSet                                                设置当前错误等级
axlMsgTest                                               获得当前错误等级
字母N
axlNetEcsetValueGet                                 获得某网络上一个电气规则的设置值
字母O
axlOK2Void                                              测试某层上是否允许void
axlOKToProceed                                       测试是否可以运行,有其他命令正在执行时则不能
axlOSFileCopy                                         文件拷贝
axlOSFileMove                                         文件移动
axlOSSlash                                               DOS目录中的”\”改为UNIX”/”
axlOpenDesign                                          打开一个设计
axlOpenFindFilter                                     打开find面板
字母P
axlPadInst
axlPadstackToDisk                                    将焊盘保存成文件
axlParamDesignDoc                                  paramDesign资料文档
axlParamDoc                                            artwork资料文档
axlParamTestprepDoc                                testprep资料文档
axlPath                                                     Path数据结构定义
axlPathArcAngle                                       设置弧线的角度
axlPathArcCenter                                      设置弧线的中点
axlPathArcRadius                                      设置弧线的半径
axlPathArcRadius
axlPathGetLastPathSeg                              获得path中最后一条线段
axlPathGetPathSegs                                   获得path中的所有线段
axlPathGetWidth                                       获得path的线宽
axlPathLine                                              设置一条直线的终点、线宽
axlPathSegGetArcCenter                            获得线段弧线的中心
axlPathSegGetArcClockwise                       获得线段弧线的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axlPathSegGetEndPoint                             获得线段的终点
axlPathSegGetWidth                                  获得线段的线宽
axlPathSetLineLock                                  设置一条或多条动态线的内部参数
axlPathStart                                              设置线段的起点
axlPathStartCircle                                     设置线段弧线的起点
axlPdfView                                               打开一个pdf文件
axlPolyErrorGet
axlPolyExpand
axlPolyErrorGet                                        获得最后一次多边形操作的错误
axlPolyExpand                                          放大或缩小一个多边形
axlPolyFromDB                                        从某dbid中获得一个多边形数据
axlPolyFromHole                                      从某个hole中获得一个多边形数据
axlPolyMemUse                                        获得某个多边形的内存使用情况
axlPolyOffset                                            偏移一个多边形
axlPolyOperation                                      两个多边形数据的逻辑操作
axlPPrint                                                  Allegro的打印命令
axlProtectAlias                                          锁定某Allegro命令不能被修改
axlPurgePadstacks                                     清除无用焊盘
字母Q
字母R
axlRatsnestBlank                                       关闭飞线
axlRatsnestDisplay                                     显示飞线
axlRecursiveDelete                                    移除某个目录及其子目录和文件
axlRegexpIs                                              某个变量或数据是否包含通配符
axlRemoveNet                                          移除一条网络
axlRenameDesign                                      更改当前设计文件名
axlRenameNet                                           更改网络名
axlRenameRefdes                                      更改器件编号
axlReplacePadstack                                    替换焊盘
axlRunBatchDBProgram                            执行一批Allegro命令操作
字母S
axlSaveDesign                                          保存设计文件
axlSegDelayAndZ0                                   返回一条线段的延迟时间和阻抗值
axlSelect                                                  是否可以进行选择操作
axlSelectByName                                      按名称选择
axlSelectByProperty                                  按属性选择
axlSetActiveLayer                                     设置激活的层
axlSetAlias                                               设置快捷键
axlSetAttachment
axlSetFindFilter                                        设置find面板
axlSetLineLock                                         设置一条或多条动态线的内部参数
axlSetParam                                             更新一个已经改变了的参数记录
axlSetPlaneType                                        设置一个平面层的正负片属性
axlSetRotateIncrement                               设置旋转的增加角度
axlSetSymbolType                                    设置当前的封装类型
axlSetVariable                                           设置环境变量
axlShell                                                    执行一个命令
axlShoveItems                                          推挤一些对象,以便消除DRC
axlShoveSetParams                                   设置推挤参数
axlShowObject                                          显示某对象的相关信息
axlShowObjectToFile                                将某些对象的相关信息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axlSingleSelectBox                                    单选框中的对象
axlSingleSelectName                                 按名称单选
axlSingleSelectObject                                将指定dbid的对象选中
axlSingleSelectPoint                                  按坐标点单选
axlSleep                                                   睡眠n
axlSort                                                     对某个文件中的内容排序,再输出到另一个文件
axlSubclassFormPopup                              在指定的层创建右键弹出菜单
axlSubSelectAll                                        根据面板设置去除所有选择状态的对象
axlSubSelectBox                                       按框去除所选对象
axlSubSelectName                                     按名称去除所选对象
axlSubSelectObject                                    dbid去除所选对象
axlSubSelectPoint                                     按坐标点去除所选对象
axlSwapSymbols(                                         symbol_list)用于交换symbol_list中两个器件的位置,symbol_list为list型变量,包含两个symbol的dbid,函数返回值为t/nil
字母T
axlTechnologyType                                   获得当前产品类型
axlTempDirectory                                     获得设定的临时目录
axlTempFile                                             获得临时目录下的唯一的一个临时文件名
axlTempFileRemove                                  去除临时目录下的一个临时文件
axlTestPoint                                              设置或清除一个pinvia的测试点属性
axlTransformObject                                   移动、旋转、镜像一个对象或一些对象
axlTriggerClear                                         通过某个事件触发清除一个函数调用
axlTriggerPrint                                         测试一个注册了的触发
axlTriggerSet                                            设置某个事件触发相应函数
字母U
axlUICmdPopupSet
axlUIConfirm                                           显示一个确认对话框
axlUIDataBrowse
axlUIEditFile                                            使用编辑器编辑一个文件
axlUIGetUserData                                     获得用户数据
axlUIMenuDump                                      将当前窗口的菜单保存到一个菜单文件中
axlUIMenuLoad                                        加载一个菜单文件
axlUIMultipleChoice                                 显示一个有多个选项的选择对话框
axlUIPopupDefine                                     定义一个图形区域的鼠标右键菜单
axlUIPopupSet                                          在图形区域设置一个可用的鼠标右键菜单
axlUIPrompt                                             显示一个数据输入对话框
axlUIViewFileCreate                                 创建一个显示文件内容的窗口
axlUIViewFileReuse                                  再使用上一次的显示窗口显示一个文件
axlUIViewFileScrollTo
axlUIWBeep                                             机箱喇叭响一声
axlUIWBlock
axlUIWClose                                            关闭一个窗口
axlUIWDisableQuit                                   禁用某个窗口的退出功能
axlUIWExpose                                          将某个窗口显示在其他所有窗口之上
axlUIWExposeByName                             按窗口名称将其显示在其他所有窗口之上
axlUIWPerm                                            控制某个窗口永久显示
axlUIWPrint                                             在窗体上显示信息
axlUIWSetHelpTag                                   在现有的一个窗口上显示一个指定的帮助标记
axlUIWSetParent                                      设置一个子窗口的父窗口,可以将一个窗口置顶
axlUIWShow                                            显示或隐藏一个窗口
axlUIWTimerAdd
axlUIWTimerRemove
axlUIWUpdate                                          强制更新一个窗口
axlUIYesNo                                              显示一个带有是、否按钮的对话框
axlUIYesNoCancel                                    显示一个带有是、否、取消按钮的对话框
axlUnsetVariable                                       取消某环境变量的值
字母V
axlVersion                                                获得版本数据
axlVersionIdGet
axlVersionIdPrint
axlVisibleDesign                                       显示或不显示所有层
axlVisibleGet                                            获得所有层的显示状态
axlVisibleLayer                                         显示某层
axlVisibleSet                                             根据显示属性列表显示或不显示某些层
axlVisibleUpdate                                       更新层显示
字母W
axlWBCalcRadialPos
axlWindowBoxGet                                    获得当前缩放窗口区域数据
axlWindowBoxSet                                     根据区域缩放窗口
axlWindowFit                                           适当缩放显示当前设计区域
axlWriteDeviceFile                                    生成device文件
axlWritePackageFile                                  生成封装文件(PSMBSM、、、)
字母X
字母Y
字母Z
axlZoomToDbid                                        将视窗缩放到指定的dbid
axl_ol_ol2                                                判断两条线段是否交叉
axl_ol_ol                                                  判断两条线段是否交叉
语种控制:
if( upperCase( axlGetVariable( "LANG") ) == "GB" then
string1
string2 =
string3 =
string4 =
string5 =
string6 =
else
string1 =
string2 =
string3 =
string4 =
string5 =
string6 =
)
T点在Find面板的名称为:"RATTS"

网友:
    这么多函数 是在哪查的?

网友:
    很有用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