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pads layout里全局把元件位号居中?

楼主(2021-07-12):
请问怎么在pads layout里全局把元件位号居中?

网友:
直接全选丝印后,在属性里面把相对坐标改为器件中心,也可以勾选丝印方向模式就可以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
    选中所有位号,打开Part label  Properties,把Position and size 里的X Y坐标设置为0,把Justification 垂直和水平选项选Center即可。

网友:
如果有些元件是成排摆放整齐的话,可以选择这些元件的位号,用"Align"命令调整到居中。至于全局把元件位号居中我不大清楚怎么弄。

网友:
    在画板的时候   把丝印的高和宽调的适中    并且放在对应的元件旁边  就可以    不需要居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