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 PCB 设计中,信号层的空白区域可以敷铜,而多个信号层的敷铜在接地和接电 ...

楼主(2021-07-12):
在高速 PCB 设计中,信号层的空白区域可以敷铜,而多个信号层的敷铜在接地和接电源上应如何分配?

网友:
多个信号层的时候,应该也有电源层吧

网友:
    一般在空白区域的敷铜绝大部分情况是接地。只是在高速信号线旁敷铜时要注意敷铜与信号线的距离,因为所敷的铜会降低一点走线的特性阻抗。也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它层的特性阻抗,例如在 dual stripline的结构时。

网友:
    那地和电源应该也有对应的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