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pspice 中,请问电感和变压器如何转换?

楼主(2021-07-12):
请问如何将若干个电感组合成一个变压器

网友:
可以,只需要调用一个表示耦合系数的库文件,好像是K开头的coupling,里面设置好你变压器需要用到的电感,比如L1,L2,L3。。。。。。,一般K最大是1,全耦合,不过我们一般都是设置为0.99999,经验值。

网友:
在运行破解程序之前要把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拷出来这个patch后是不能进行仿真设置的。破解完成之后再copy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