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subplot(1,2,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12):
Matlab中subplot(1,2,2)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个FIGURE图形生成一行两列两个子图,subplot(1,2,2)后面一个2表示当前激活第二个子图。

plot是图的意思,
sub是子的意思。
subplot(m,n,p)生成m*n个子图,当前激活第p个子图。

网友:
我专门找了一下百度,楼上解释的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