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find 命令

楼主(2021-07-12):
    Linux find 命令用来在指定目录下查找文件。任何位于参数之前的字符串都将被视为欲查找的目录名。如果使用该命令时,不设置任何参数,则 find 命令将在当前目录下查找子目录与文件。并且将查找到的子目录和文件全部进行显示。

语法
find   path   -option   [   -print ]   [ -exec   -ok   command ]   {} \;
参数说明 :

find 根据下列规则判断 path 和 expression,在命令列上第一个 - ( ) , ! 之前的部份为 path,之后的是 expression。如果 path 是空字串则使用目前路径,如果 expression 是空字串则使用 -print 为预设 expression。

expression 中可使用的选项有二三十个之多,在此只介绍最常用的部份。

-mount, -xdev : 只检查和指定目录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下的文件,避免列出其它文件系统中的文件

-amin n : 在过去 n 分钟内被读取过

-anewer file : 比文件 file 更晚被读取过的文件

    -atime n : 在过去n天内被读取过的文件

    -cmin n : 在过去 n 分钟内被修改过

    -cnewer file :比文件 file 更新的文件

    -ctime n : 在过去n天内被修改过的文件

-empty : 空的文件-gid n or -group name : gid 是 n 或是 group 名称是 name

-ipath p, -path p : 路径名称符合 p 的文件,ipath 会忽略大小写

    -name name, -iname name : 文件名称符合 name 的文件。iname 会忽略大小写

    -size n : 文件大小 是 n 单位,b 代表 512 位元组的区块,c 表示字元数,k 表示 kilo bytes,w 是二个位元组。

-type c : 文件类型是 c 的文件。

    d: 目录

    c: 字型装置文件

    b: 区块装置文件

p: 具名贮列

    f: 一般文件

    l: 符号连结

    s: socket

-pid n : process id 是 n 的文件

    你可以使用 ( ) 将运算式分隔,并使用下列运算。

exp1 -and exp2

xpr

    -not expr

    exp1 -or exp2

    exp1, exp2

实例
    将当前目录及其子目录下所有文件后缀为 .c 的文件列出来:

    # find . -name "*.c"
将目前目录其其下子目录中所有一般文件列出

    # find . -type f
    将当前目录及其子目录下所有最近 20 天内更新过的文件列出:

ind . -ctime -20
    查找 /var/log 目录中更改时间在 7 日以前的普通文件,并在删除之前询问它们:

    # find /var/log -type f -mtime +7 -ok rm {} \;
查找当前目录中文件属主具有读、写权限,并且文件所属组的用户和其他用户具有读权限的文件:

    # find . -type f -perm 644 -exec ls -l {} \;
查找系统中所有文件长度为 0 的普通文件,并列出它们的完整路径:

ind / -type f -size 0 -exec ls -l {} \;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