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马达不转?

楼主(2021-07-12):
需求:在电容接近饱和后,开始对马达供电,电源断开后,依靠电容保障马达一小段时间的运转。
马达大概需要3v,1a-2a的才可转动,在不动的时候为短路状态,所以我想要在电容充满后再对马达供电。
仿真时马达电压为4v多,但实验时电压为3.3v左右,所以电压还是可以的,在实验时点亮一个led没有问题,但无法带动马达,连抖动都没有,我想是因为该型号三极管不支持大电流所以不转。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要替换三极管需要可以选用什么型号?

q1:s8550
d2:1n4728
c1,c2:3v,25f

楼主:
图片里的x1即为直流马达 我用灯泡代替了一下。

网友A:
    三极管基极直接接到地上去了,都无法导通,能转就有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基极直接接到地上去了,都无法导通,能转就有鬼了

    虽然我不太明白原理,但实验和仿真来看都比较正常,我换了一个ic为800ma的三极管,已经可以带动马达转动了虽然还是比较无力,可这图还有很多地方不理解。

网友A:
    在实验仿真时,D1压降0.7V,三极管VCE0.2V,马达上的压降就是4.1V,但是三极管临界饱和状态下Vce=1V,所以实验电压3.3V。想要实现功能就让三极管完全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实验仿真时,D1压降0.7V,三极管VCE0.2V,马达上的压降就是4.1V,但是三极管临界饱和状态下Vce=1V,所以实 ...

这样应该可以了,处于饱和状态,x1电压为4.15v ,但马达不转了。。似乎电流又不够了
    我是不是还地再来一个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可以了,处于饱和状态,x1电压为4.15v ,但马达不转了。。似乎电流又不够了
    我是不是还地 ...

    难得你不觉得三极管不要也能实现你的功能吗,直接把电源接单电机上,然后并个大电容,当你断电的时候,电容放电电机也可以转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你不觉得三极管不要也能实现你的功能吗,直接把电源接单电机上,然后并个大电容,当你断电的时候,电 ...

这里的有个问题就是在电容并联充电的时候会获取电压,这时间会很长,大概15秒吧,此时马达根本带不动,而马达带不动就会处于短路状态,当然马达后面可以串个电阻,但更换不同的马达会不适配,虽然我觉得这么大费周章也会有影响,还有我也需要个通知充电完毕的led。

---
就是法拉电容,我的确该找个充电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电容充电要15秒,你用的是法拉电容吗?法拉电容都需要专门的电容管理芯片的,主要就是控制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你不觉得三极管不要也能实现你的功能吗,直接把电源接单电机上,然后并个大电容,当你断电的时候,电 ...

网友B:
    1A电流用S8550,太勉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电流用S8550,太勉强了。

嗯 新的三极管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你不觉得三极管不要也能实现你的功能吗,直接把电源接单电机上,然后并个大电容,当你断电的时候,电 ...

老铁用的什么软件告诉我一下。我新手

网友(点评):
仿真不好用,一核工作,多核围观,所以推荐用intel的处理器。

楼主:
老铁用的什么软件告诉我一下。我新手

multisim 14.0

网友:
    用8050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可以了,处于饱和状态,x1电压为4.15v ,但马达不转了。。似乎电流又不够了
    我是不是还地 ...

    你这次把三极管选成了NPN的,本该用PNP的,你再试试,找个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基极直接接到地上去了,都无法导通,能转就有鬼了

你这话虽然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次把三极管选成了NPN的,本该用PNP的,你再试试,找个大功率的

老图因为稳压二极管漏电太严重就放弃了

新图实现到是没问题 , q3会在电容临近充满时导通,可q2肯定是不能完全导通的,会有1v多的压降,所以发热问题要处理一下 ,
d1的二极管换个大电流的肖特基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图因为稳压二极管漏电太严重就放弃了

新图实现到是没问题 , q3会在电容临近充满时导通,可q2肯定 ...

    你的R2,R3分得的电压使Q3不能饱和导通,流经Q2基极的电流太小,使Q2也不能饱和导通,导致Q2发热严重,你把R2变大或R3变小试试

网友:
    我才发现,要实现你这个电路,用三极管是不行的,因为你用三极管控制放电电流,是使三极管处于放大区,而且还要过1A的电流,三极管会发热严重的。你可以直接给电机两端并联些大电容,不需要三极管,就可以实现软启动和软关断。

网友:
    话啊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老铁用的什么软件告诉我一下。我新手

multisim 14.0

    谢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