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emn,emp显示部分元器件高度丢失,需填写

楼主(2021-07-12):
hello,各位大神,谁知道pads导出emn,emp显示部分元器件高度丢失,需要一个一个填写是怎么回事?元器件属性中已经添加元器件的高度,但每次输出emn,emp文件都得自己一个一个输入,这样很浪费时间。截图:

网友A:
在Library Manager的Parts中,把报错器件的高度属性名改为:Geometry.He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brary Manager的Parts中,把报错器件的高度属性名改为:Geometry.Height

试了,不行。

网友A:
在你第二张截图那个窗口中,右侧应该有个 添加 按钮,点添加,然后在新的属性行下拉菜单里添加 Geometry.Height 之后,也会问你要高度吗?

网友B:
    我都默认为0,有高度是最好的,但几十几百个手输入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默认为0,有高度是最好的,但几十几百个手输入太难了

结构确认结构的话,是需要高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第二张截图那个窗口中,右侧应该有个 添加 按钮,点添加,然后在新的属性行下拉菜单里添加 Geometry.He ...

    是的,输出emn,emp文件,还是显示已经添加Geometry.Height属性的高度缺失,需要手动输入

楼主:
    新的板子自己画的,添加属性ok,但是不知道为啥别人的板子我修改了属性之后不可以,后面应该可以直接添加到元器件属性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