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进口元器件是工业级还是商业级? NXP的2PB710ASL是什么质量等级?

楼主(2021-07-12):
怎么区分进口元器件是工业级还是商业级? NXP的2PB710ASL是什么质量等级?

网友:
一般是从工作的温度范围来确定的,0到70度是商业级,而负40到正85是工业级,而工作中工业级的料可以替代商业级,相对成本会高,而商业级的不能代替工业级,因为工作温度达不到

网友:
三极管一般不分工业级还是商业级,它的技术指标比工业级别还高. 只有ic 之类的才分等级

网友:
数据列表

2PB710ARL,ASL

产品相片
标准包装

SOT-23-3
分立半导体产品

10,000    类别家庭
-

晶体管(BJT) - 单路系列包装
电流 - 集电极(Ic)(最大值)

带卷(TR)      晶体管类型PNP
不同 Ib,Ic 时的 Vce 饱和值(最大值)

500mA    电压 - 集射极击穿(最大值)50V
电流 - 集电极截止(最大值)

600mV @ 30mA,300mA    -
功率 - 最大值

不同 Ic,Vce 时的 DC 电流增益(hFE)(最小值)120 @ 150mA,10V    250mW
TO-236-3,SC-59,SOT-23-3

频率 - 跃迁120MHz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其它名称2PB710ARL /T3
2PB710ARL /T3-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