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电压比怎么测?

楼主(2021-07-12):
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电压比怎么测?

网友:
先只要你找到区分出绕组就能搞定,用电感机测电感,如果没有综合测试仪的话,就用模拟信号发生器输入1V的电压,次级接数字万用表,就能 看到输出电压了,记得用电压比公式换算。根据你次级负载的电压需要,你就知道初级应该要输入电压多少了

网友:
1、用电感机测电感,如果没有综合测试仪的话,就用模拟信号发生器输入1V的电压,次级接数字万用表,就能看到输出电压了。

2、高频变压器是工作频率超过中频(10kHz)的电源变压器,主要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中作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也有用于高频逆变电源和高频逆变焊机中作高频逆变电源变压器的。按工作频率高低,可分为几个档次:10kHz- 50kHz、50kHz-100kHz、100kHz~500kHz、500kHz~1MHz、1MHz以上。

3、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目前,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

网友:
一般来说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范围是:95—265V。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为:U = L(dt/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