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焊超小的贴片芯片?

楼主(2021-07-12):
请问如何焊超小的贴片芯片?

网友:
这个最好采用专业的热风焊台 超尖头的烙铁

网友:
应该用热风枪焊台焊,贴片芯片类电烙铁是用不上了

网友:
超小芯片,只要有引脚的,对准之后,直接拖焊。如果焊偏了,用热风枪吹,一般而言温度开在350-380度比较合适。如果类是QFN的封装,那就焊盘芯片的焊点都上锡,然后用热风枪吹上去。最后用最细的焊丝,采用拖焊的方法补焊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