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在PCB板文件上生成元件封装库

楼主(2021-07-12):
pads如何在PCB板文件上生成元件封装库

网友:
不能生成单独的元件库,可以加入到现有的元件库:全选板上的元件,按右键点Save to library...

网友:
如果是有现成的PCB文件的话,就在PCB里面选择上所有元件 右键 保存到库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选中一个元件(components),再点击右键选-save to library-然后选择你要保存库的路径,part type decal 封装。最后ok就行了,从元件库里找找看part type decal就都有了,但是如果你要从原理图中导入的话还要在part type里一一对应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