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电流控制电压源的四根线怎么来连接

楼主(2021-07-12):
Pspice中电流控制电压源的四根线怎么来连接

网友:
1. 确保电路连接正确 2. 点NEW SIMULATION PROFILE, 设置一个名字 3. 在弹出的窗口里面选择AC SWEEP/NOISE,起始,截止频率以及扫描点数 4. 选择电流触笔,放在被测支路上 5. 点击RUN PSPICE 下面这个是一个示例.

网友:
pspice中电压源,电流源的位置:

在pspice软件的工具栏中选择“source”,然后单击“components”,打开如下的对话框后,在其中搜索各种电压源或者电流源即可。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