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线路板纳米防水技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1-07-12):
现在比较有名的纳米防水技术公司有哪些?线路板防水如何实现的呢?能长久有效吗?

网友:
纳米防水剂从功能上可以理解为纳米防水涂层、纳米防潮涂层、防盐雾腐蚀涂层,为电子产品防水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通过浸泡、喷涂的方式直接将纳米涂层应用于电子产品PCBA上,只要将PCBA在纳米溶液中浸泡几秒钟或采用喷涂的方式,取出后在常温下晾数分钟即可全干,这比传统三防漆类产品动辄要24小时才能全干节省了时间。

纳米防水剂的施工工艺是喷涂或浸涂,更容易一次性成形,涂层均匀,流挂少,不产生气泡和起皮的现象,元器件管脚及狭小的缝隙都有完整的覆盖,而传统三防材料工艺容易成生气泡,不均匀的情况,并且某些部位重复喷涂的情况也比较多,有一些板材喷涂之前还需要洗板烘板等相关流程。而优宝纳米防水剂就避免了这些情况的发生。该产品可广泛应用在通讯设备、电路板等领域。

网友:
路过,看看评论怎么说的,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要看这个电路板加工费是谁做,是空板贴片还是电路板长生产,贴片的话是按点数算的,一般一个chip(电阻、电容类)元件算一个点,其他有引脚的按引脚数目算,四只引脚一个点,不足四个点的按一个点算。线路板厂的话就直接计算单个线路板多少钱。

    电路板加工其实就是印制电路板,印刷线路板,常使用英文缩写pcb(printed circuit board),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线路连接的提供者。由于它是采用电子印刷技术制作的,故被称为“印刷”电路板。pcba是英文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 的简称,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 .

    pcba一条龙生产制造一般的收费包括:    第一,pcb板费(pcb工程费+pcb板费+pcb测试费)    第二,采购元件    第三,smt加工费(smd贴片+dip后焊)    第四,pcba测试费和组装费
    当然了,特殊包装、刷三防漆也可能是要收费的,普通不需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