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线束问题

楼主(2021-07-12):
请问大家,mipi线,从图像板到屏,使用附件这样的连接线束,长1.1米,其中5组双绞线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1.1米太长了吧,控制在20cm以内,或者用转接芯片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米太长了吧,控制在20cm以内,或者用转接芯片下

    产品已经定型了,就是显示有出错,在线束上能做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