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性生产和服务性运作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1-07-12):
制造性生产和服务性运作有哪些区别

网友:
1)产品物质形态不同。制造生产的产品是有形的,企业可以利用库存和改变生产量来调节与适应需求的波动。而服务生产提供的产品是无形的,是不能预先“生产”出来的,也无法用库存来调节顾客的随机性需求。   2)顾客参与程度不同。制造生产过程基本上不需要顾客参与,但服务则不同,顾客需要在运作过程中接受服务,有时,顾客本身就是运作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3)对顾客需求的响应时间不同。制造业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可以有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交货周期,而对于许多服务业企业来说,必须在顾客到达的几分钟内做出响应。 4)运作场所的集中性和规模不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设施可远离顾客,从而可服务于地区、全国甚至国际市场,有比服务业组织更集中、规模更大的设施,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和更多的资本投资,对流通、运输设施的依赖性也更强。而对服务企业来说,服务不可能被运输到远地,其服务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对最终市场的接近与分散程度,设施必须靠近其顾客群,从而使一个设施只能服务于有限的区域范围。  5)在质量标准及度量方面不同。由于制造业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是有形的,其产出的质量易于度量。而对于服务企业来说,大多数产出是不可触的,无法准确地衡量服务质量,顾客的个人偏好也影响对质量的评价,对质量的客观度量有较大难度。

网友:
(1)产品物质形态不同

制造生产的产品是有形的,可以被储藏、运输,以用于未来的或其它地区的需求。因此,在有形产品的生产中,企业可以利用库存和改变生产量来调节与适应需求的波动。而服务生产提供的产品是无形的,是不能预先生产出来的,也无法用库存来调节顾客的随机性需求。

(2)顾客参与程度不同制造生产过程基本上不需要顾客参与,而服务则不同,顾客需要在运作过程中接受服务,有时顾客本身就是运作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3)对顾客需求的响应时间不同
(4)运作场所的集中性和规模不同

制造业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可以有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交货周期,而对于许多服务业企业来说,必须在顾客到达的几分钟内做出响应。由于顾客是随机到达的,就使得短时间内的需求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服务业企业要想保持需求和能力的一致性,难度是很大的。
由于制造业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是有形的,所以其产出的质量易于度量。而对于服务业企业来说,大多数产出是不可触的,无法准确地衡量服务质量,顾客的个人偏好也影响对质量的评价。因此,对质量的客观度量有较大难度。

(5)在质量标准及度量方面不同

制造企业的生产设施可远离顾客,从而可服务于地区、全国甚至国际市场,比服务业组织更集中、设施规模更大,自动化程度更高和资本投资更多,对流通、运输设施的依赖性也更强,而对服务企业来说,服务不能被运输到异地,其服务质量的提高有赖于与最终市场的接近与分散程度。设施必须靠近其顾客群,从而使一个设施只能服务于有限的区域范围,这导致了服务业的运作系统在选址、布局等方面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