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和I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12):
电子元器件和IC有什么区别

网友:
IC是集成电路半导体工艺,换句话说IC包括电子元器件,是总称。电子元器件只是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家说电子元器件,你就可以理解为Ic.

网友:
IC又名集成电路,一般指的是芯片,是电子元器件的子集。

网友:
电子元件(Electronic component),是组成电子产品的基础,常用的电子元件有:电阻、电容、电感、电位器、变压器、三极管、二极管、IC等,就安装方式而言,可分为传统安装(又称通孔装即DIP)和表面安装两大类(即又称SMT或SMD)。

电子元件指在生产加工时不改变分子成分的电子类元件。生产加工时改变分子类成分的电子类物品,称为电子器件。
俩者合称电子元器件,包括各类大小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