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微带线(micro-strip)、带状线(strip-line)等

楼主(2021-07-12):
本次介绍“学习小结与反思”,实际常用使用的“传输线”共有4种:“同轴电缆”、“双绞线”、“微带线”、“带状线”;

    如下图所示:

    其中的“同轴电缆”和“双绞线”用于“外部连接”,而“微带线”和“带状线”用于“PCB板级连接”,具体如下:

    i)、微带线(micro-strip):“表面带状线”,即:走在表面层(micro-strip),附在PCB表面的带状走线;

    ii)、带状线(strip-line):“内层带状线”,即:走在内层(strip-line/double strip-line),埋在PCB内部的带状走线;

与参考网上的一篇博客,对比后,更为细致、明了;简体图如下所示:

对“微带线”:

微带线

对“带状线”:

    带状线

1、微带线(micro-strip)

对“微带线(micro-strip)”而言,“表面带状线”,为走在表面层(micro-strip),附在PCB表面的带状走线;个人观点如下:

    微带线-01

其中:蓝色部分是导体,绿色部分是PCB的绝缘电介质,上面的蓝色小块是micro-strip line;

为提高“平整度”,大多条件下,会有“环氧有机材料填充”,如下所示:

    微带线-03

    其中,黄色部分是环氧有机材料;

最后,“微带线”(micro-strip line)的优缺点:

    i)、优点:微带线(micro-strip line)中的信号传输速度要比strip-line中的信号传输速度快,这是其突出的优点;

    ii)、缺点:由于micro-strip line(微带线)的一面裸露在空气里面,次面可以向周围形成辐射或受到周围的辐射干扰;而另一面附在PCB的绝缘电介质上;因此,其形成的电场一部分分布在空中,另一部分分布在PCB的绝缘介质中;

2、带状线(strip-line)

对“带状线(strip-line)”而言,“内层带状线”,走在内层(strip-line/double strip-line),埋在PCB内部的带状走线;

如下图所示:

    带状线-01

其中,蓝色部分是导体,绿色部分是PCB的绝缘电介质,strip-line是嵌在两层导体之间的带状导线;

最后,“带状线”(strip-line)的优缺点:

    i)、优点:带状线”(strip-line)是嵌在两层导体之间,所以它的电场分布都在两个包它的导体(平面)之间,不会辐射出去能量,也不会受到外部的辐射干扰;

ii)、缺点:由于带状线”(strip-line)的周围全是电介质(介电常数比1大),即“Er较大”,所以信号在strip-line 中的传输速度比在micro-strip line中慢;

网友:


网友:
    PCB板-微带线(micro-strip)、带状线(strip-line)

网友:
    蟹蟹分享,写的很全面和有深度,很稀饭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