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一用封装管理器然后整个原理图都是红的波浪线,显示我错了?

楼主(2021-07-12):
为什么我一用封装管理器然后整个原理图都是红的波浪线,显示我错了?

网友:
    你得上图,红的问题有很多种

网友:
    你去看下你的元件序号,应该是有重复的吧,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一打开就出现波浪线,貌似是提示你已打开批量封装。这时候你需要按部就班的,选中添加封装,然后“接受变化(创建ECO)”。生效更改,执行更改,波浪线消失。出现波浪线先不管,执行更改完成后就会消失
    我用的AD10

网友:
    学习下,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