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此处放置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1-07-12):
    在应用7805时,想不通R3阻值要如何确定,7805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reg和common连接在电感两侧,我看数据手册里面没有介绍工作原理的,都是给出应用电路和一堆表格数据,求教各位论坛大神。

网友:
    7805的工作,简单地说,是维持输出端与公共端电压为5V。

网友:
    这个是可调的7805吧 !

网友:
    初次应用,应该选更简单的基本电路才是 这是一款“降压型开关电源”(Buck),Q1做功率电流开关用 U1在这儿属“非典”,主要起“取样,基准,放大,驱动”和自激反馈之用  R3设计依据主要是Iq,以Iq*R3不大于0.5V,下限以Im评估(一般不成问题) 若以Iq=10mA计,常用22~47都是可取值  先弄懂原理,自然就能取值,小样再略做调整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
    我也不曉得!

网友:
    這網站有計算式!

http://www.learnerswings.com/201 ... tage-regulator.html

网友:
    踢哀TI)LM7805 規格書也有教!

网友:
    这个电路其实是一个开关电源,由Q1调整电压。R3是用来检测流过7805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