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SEPIC电路产生负压的疑问?

楼主(2021-07-12):
下面两幅图是用ADI的LT8330搭的SEPIC电路,12V输入,产生可调负电压(图中没有反映出来)。
两个SEPIC电路,他们都各有啥优缺点呢?或者说哪个SEPIC电路更好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1.png看着有点怪,C2、L2似乎多余,C5、D2、D1像倍压整流,但这里不一定有倍压效果; 且SW由高变低的瞬间会对D1产生较大的冲击,总之这电路不合理。 还是2.png看着顺眼。

网友:
如果拿不准,按规格书的电路做没风险。

网友:
    下图是典型的SEPIC架构。可以升降压。 上图图则就不是了,属于SEPIC的变形,采用电容隔离(C5),二极管直流恢复的全峰值整流,相对于上图,输出电压能力提高。由于是全峰值整流,所以,电压调整能力是有很大限制的,输出最低负压,会被限制在接近输入电压的值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