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编译怎么检测单端网络?

楼主(2021-07-12):
原理图编译怎么检测单端网络?

网友:
    进行编译的时候,软件就自己检测了

网友A:
在原理图工作区点击工程-工程选项

然后将net with only one pin设置为致命错误就可以检查单端网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工作区点击工程-工程选项

    有图有描述,楼上也太幸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