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U3010-ASEMI整流桥大功率电源能用吗?

楼主(2021-07-13):
GBU3010-ASEMI整流桥大功率电源能用吗?

网友:
    可以,GBU3010正向电流(Io)为30A,反向耐压为1000V,正向电压(VF)为1.1V,它的电流和耐压都比较大,适合用在大功率设备上。在大电流时要考虑正向电压带来的温升,1A的功率就是1.1W了,一般解决方法就是加散热片和风扇

网友:
    这个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的,它的电流和耐压都比较大,适合用在大功率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