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画不规则的焊盘?

楼主(2021-07-13):
    AD怎么画不规则的焊盘?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Altium_Designer_画异形_多边形封装(结合CAD).pdf

网友:
    不规则的焊盘也是从规则焊盘通过修改参数修改的吧

网友:
    感觉不规则焊盘不好画,完了之后在导PCB的时候,还经常会报错

网友:
    还没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