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怎样快速将行向量复制m行成为一个矩阵???

楼主(2021-07-13):
    请教有没有快速方法将一个n个元素行向量,复制m行成为一个m×n的矩阵?
例如:
A=[ 1 2 3 ];
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得到下列矩阵:
B=[1 2 3;1 2 3 ;1 2 3 ;1 2 3 ];

网友:
    repmat函数就是将一根矩阵复制几次。如:
A=【3 4 5 】
repmat(A,3,1)=【3 4 5 ;3 4 5 ; 3 4 5】
repmat(A,2,2)=【3 4 5 3 4 5 ;3 4 5  3 4 5】

网友:
    >> B=A(ones(3,1),: )
B =
     1     2     3
     1     2     3
         1     2     3

网友:
    2楼、3楼方法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