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好电子电路维修技术

楼主(2021-07-13):
如何学好电子电路维护技术?
      打好基础,勤于实践,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不管学习什么技术,首先是要打好基础。刚开始学习维修技术的年轻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如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文化基础高的人学习也相对容易。家电维修实践中,对电路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他涉及到物理,数学和其他许多基础知识,能否快速准确的读懂电路和电路图,如果文化基础比较好,从理论上弄懂就比较容易,因此,文化基础太差的人,如果不补好这一课,势必会影响今后的发展。
      在家电维修从业人员中,一些人并不看重这些,以为看看几本维修千方之类的书籍能够操作赚钱就行了,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认识,这样的人无论是维修质量,效益(坑蒙拐骗不在之列),今后的发展,适应*都不可能有多大的突破,很快就会被淘汰。
      勤于实践,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己买元件进行试验,这一点十分重要,最基础的要从电工基础开始,仅仅一个欧姆定律,要做好试验也是需要花一番功夫的;一些基础元件如二极管,三极管,通过实验,描绘他们的特*曲线,输入输出特*,可以大大加速对电路的理解;一些基础电路,往往是今后遇到的各种复杂电路的模型,把这些模型弄懂,对今后理解分析复杂电路非常有用;进行这些试验,经济上花费并不很大,这也是正规学校培养学生的主要办法。对于有志于从事家电维修的年轻人,这个要求并不高,但是遗憾的是,许多人对此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有人不以为然,不过,今后的实践会证明,对此不以为然的人是不可能在这个领域从技术上获得成功的(这样的人中一部分可能会赚不少钱,但是本人从来都不承认他是搞技术的人,在交往之中,如果谈论技术免开尊口)。
      如果有能力从事维修,维修中的实践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实践就是不放过一个不能搞懂的问题,操作的方法无非是查找和学习书本知识,进行测试试验,请教老师,做好笔记等等。
      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恒心和毅力是不可少的,因此有些时候要耐得住清贫,认准了的,坚持下去,随着技术的提高,经济上也会获得回报。见异思迁者不适宜从事技术工作。

如何入门?
  一、新手维修入门须知
  1.首先要树立信心,坚信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和努力一定能解决出现的问题。在实际维修中,所遇到的问题多为较简单的问题,真正大的问题很难遇上。在维修中要做到胆大心细,并且一定要注意安全。
  2.准备烙铁、万用表、十字和平口的螺丝刀、焊锡丝等常用工具。烙铁选择20W~25W的普通优质烙铁即可;对于万用表,初学者就选个量程较大的数字万用表吧;焊锡丝买两三米就行,但一定要内带松香的优质焊锡丝,其焊接质量要好得多;螺丝刀等拆卸工具大大小小准备几把就行了。
  3.维修前应了解问题发生时的情况,比如电压是否稳定、有无碰撞、是否受潮受湿、有无异味异响等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准备拆机前,可先检查一下彩显的外用电源是否正常、电压是否稳定。接着可检查一下产品的开关和各旋钮是否正常、有无明显的迟钝无力现象。最后应看清产品的牌号、新旧、灰尘等外表情况。
  4.按下开关,观察一下产品外观并针对特殊跳线待方面做好笔录。
  5.在拿到待修产品时,仔细检查一下有无损伤、击穿、烧焦、变色等明显的故障。其次可重点检查一下元器件有无脱离、虚焊、机内连线是否松动。
  6.在没有了解清楚故障部位的情况下,不要对产品内的一些可调元器件进行盲目的调整,以免人为地将故障复杂化。遇到机内保险丝或限流电阻等保护电路元器件被击穿或烧毁时,要先认真检查一下其周围电路是否有问题,在确认没问题后,再将其更换恢复供电。
  7.在更换元器件时一定要注意焊接质量,不要造成虚焊。另外焊接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免损坏元器件,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多次焊接元件后容易造成铜箔从线路板上脱落,大家须注意。
  8.维修时应按照先检修电源部分、先整体后局部。
  9.最后要注意的是,烙铁、螺丝刀、元器件等要妥善放置,维修后显示器内的异物要及时清理干净,连线和插件要重新安装到位,以免造成另外的人为故障。
  二、检修电脑产品的常见方法
  检修显示器故障的常用方法很多,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些维修中常见的检修方法。
  1.测电流法
  测量电流是维修显示器的基础方法之一。它主要用于测量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块的负载电流和工作电流,以此来检测集成电路、晶体管及其电源负载是否正常等等。只要所测得的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的负载电流正常,就可断定该电路的工作状态基本正常。反之,如果其电流与正常值相比变化很大,那就说明该电路有问题,可以对症下药,进行重点检查。
  2.测电压法
  测量电压也是维修显示器的基础方法之一,在实践中经常用到。它主要是测量电路和元器件的工作电压,以此来对故障部位和元器件进行判定。测电压又可分为测交流电压和测直流电压两种类别。测交流电压就是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来测量显示器电源的交流电压值。当然也可在万用表上串联上一个0.1μF左右的耐压足够大的电容来测量场扫描输出电路、行扫描输出电路、视频放大电路等部位的交流部分。用万用表检查其交流电压,然后再与正常状态下所测数值进行比较,以此来判断该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3.测电阻法
  测量电阻也是维修显示器的基础方法之一。它主要分为两种测量:一种是测量显示器电路和元器件的对地电阻值,另外一种是测量元器件本身的电阻值。测量电路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值,可以判别电路的负载是否正常。例如当测量稳压电源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值时,如果负载电阻发生较大的变化,那么稳压电源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必然会有较大的变化,这就可很容易地判定故障的所在。当测量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各个脚的对地电阻值时,需要测量其正反向电阻,通常情况下以负表笔接地时测得的阻值为正向电阻,而以正表笔接地时所测得的电阻值当然就为反向电阻了。这就可根据所测电阻值的变化,来和正常情况下的电阻值进行比较,就可判断出故障所在。
  当无法清楚地判断故障的具体部位时,可取下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测量晶体管各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和集成电路块各脚与接地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也可大概判断出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的好坏。
  4.观察法
  顾名思义,就是用眼睛直接观察元器件是否烧毁、损坏、变形、变色、破裂以及接通电流后显像管灯丝亮不亮等,这些问题往往就是故障所在或与故障密切相关,找到这些问题,就能很快地判断出问题,从而修复显示器。
  5.敲击法
  这也是检修显示器很有效的方法之一,特别是对于虚焊和接触不良等引起的故障。其方法是:用绝缘体,如木棍,在加电或不加电的情况下,对有可能出问题的部位,进行轻轻敲打和按压,就可以较容易地发现虚焊和接触不良等故障。
  6.摸温法
  就是直接用手去摸被怀疑的元器件的温度,可很快地判断出问题所在。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检查电解电容、变压器、晶体管等部件出问题时可用,根据其温度的异常变化、温升高等现象来发现问题。切记此方法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千万注意不要烫着自己。
  7.冷热法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热稳定*差和一些发热较严重的元器件用此法比较有效。当发现某个元器件温升异常时,可用纯酒精蘸在棉花球上敷于该元器件的表面让其迅速冷却。其原理和硬件超频中的水冷降温法相同。待冷却后再开机,如发现刚才的故障明显减轻或消失,则可初步判断该元器件已热失效或已有问题,可将其更换之。而加温法则是和冷却法相辅相成的,当发现元器件热稳定*差时,用冷却法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就可用烙铁或电吹风等对被怀疑的元器件进行适当的加热处理,然后再开机观察,如发现刚才不明显的故障加重了,那我们就可对该元器件进行重点检查,甚至将其更换。
  8.干扰法
  在业余条件下,用干扰法进行检修也是一种较常见的方法。其方法是:用螺丝刀等物去接触该电路的输入端,输入人体感应信号或碰撞时产生的物理*杂波。用来检查视频、中频等电路,然后可根据显示屏上的杂波反应,基本上可以断定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其检查顺序应从后级向前级,检查到哪级无杂波反应哪级就有问题,就可对其进行重点检测。
  9.换件法
  换件法是实用和快捷的检修方法。当你对哪个元器件拿不准时,就可先将其更换掉,换上好的元器件,如果故障消除,就证明原来的元器件有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不便测量的元器件更应如此。如高压包(内部绕组短路),高压硅堆(其内部绝缘不好,整流特*差等)以及一些电容电阻等。
  关键声明:另外显示器、彩电、UPS等设备内有高压电源,请大家谨慎行事,注意安全,最好在专业维修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维修。

网友:


网友:
    学好电子电路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