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批量规则打过孔

楼主(2021-07-13):
    请教各位大神,xpedition 批量规则打过孔 ,怎么操作?

网友:
    route菜单下有个add via

网友:
    棒棒哒,加油哦

网友(2021-11-18):
    输入命令  av dx=x间距,y间距  空格  x轴多少个,y轴多少个
例如: av dx=1,1 8,10 就是x轴8个,y轴10个,孔间距x轴1mm,y轴1mm,向右向上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