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管理能解决哪些问题

楼主(2021-07-13):
流程管理能解决哪些问题

网友:
是一种以规范化的构造端到端的卓越业务流程为中心,以持续的提高组织业务绩效为目的的系统化方法。它应该是一个操作性的定位描述,指的是流程分析、流程定义与重定义、资源分配、时间安排、流程质量与效率测评、流程优化等。因为流程管理是为了客户需求而设计的,因而这种流程会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需要被优化。

网友:
首先流程管理的思想打破了职能式组织架构中各部门各自为营的状态,而是以流程目标为重点。按照流程执行,会减少很多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现象,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指向流程终点的。

其次,流程管理使得企业每项业务、事项都有清晰的、可操作的方式,提高了业务处理的效率。
这些是比较基本的,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或者不足之处,就是流程只能解决那些重复性比较高的业务和事项,对于一些突发的或者较少出现的事项并没有规定详细的操作步骤。

网友:
流程管理解决的问题        控制风险、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最终提高顾客满意度和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并达到利润最大化和提高经营效益的目的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