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CPLD到底有什么区别,还有VHDL,一直分不清他们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1-07-13):
FPGAcpld到底有什么区别,还有VHDL,一直分不清他们有什么差别?

网友:
1,结构不同,FPGA是门整列,也就是很多逻辑块(CLB)的阵列,CPLD是逻辑单元组成宏单元,然后很多宏单元的重复;

2,工艺不同,FPGA基本是SRAM工艺,可以做到很大容量,而CPLD有FLASH和EEPROM工艺,容量受限;工艺差别也导致FPGA是易失性器件,需要每次上电加载,而CPLD编程一次可以永久保留。

3,作用不同。CPLD一般用来做胶合逻辑,而FPGA可以实现很复杂的功能,从DSP运算到内嵌式CPU到高速串行接口,理论上你可以想到的数字电路都可以实现。

VHDL是一种语言,不是器件。你要做FPGA就需要描述你的功能,VHDL就是描述你的功能的语言。

网友: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cpld是居于乘积项的,fpga是基于查找表的,都可以编程,vhdl是他们的一种编程语言

网友:
FPGA需要外围程序存储器和单片机,上电后将程序调给FPGA,这样,才能工作。

CPLD不需要外围这些器件,内部可存储程序,简单一些,但不能有乘除法运算。
VHDL是针对它们编程的语言啊。相关的最新的语言是VERILOG HDL。但用得多的还是VH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