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如何设置三极管的BF值?我找了很久没发现这个参数名称

楼主(2021-07-13):
Pspice中如何设置三极管的BF值?我找了很久没发现这个参数名称

网友:
1,右击三极管Edit PSpice Model2,在"Model TEXT"里有BF参数,你修改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用左键点击三极管,将三极管点亮后再点右键,出现下拉菜单,选择edit pspice model,弹出example.lib窗口进行修改存盘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哟,所以来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