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制程AI及PE工程进来看看!电容短路!

楼主(2021-07-13):
PCB上有一AI立式16V220uF电解电容本体短路,轻轻触碰就会OK,此电容在此PCB用量为3PCS,却仅有此PCS会出现此不良,现象极不急定,不良比率大概为0.2%,而现有AB两台AI机在打件,出现问题的PCB均为A台机所打件,外观上看无法找出不良,而且A台AI机条件也是标准的,就是说打其它那两PCS用量都没有问题,却独这PCS有短路现象!怀疑为A台AI机在打件时压力或其它因素造成,不知各行内人士有无遇到此问题,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检查分析该不良电容处的PCB线路,根据描述,很可能是电容器外壳和该处PCB板上的线路中的正负极同时接触,从而导致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机械外力导致电解电容的导针与电极铝箔的铆接处产生了裂纹或者毛刺,毛刺刺穿电解纸与负极箔接触,进而发生短路,轻轻触碰接触断开又变OK了。两台机的设置条件一样,那就要看这三个电容的在PCB上的间距是否一样,方向,与AI机的距离等,仔细比对三个电容的插装的后的形貌,应该能找出差别,也许那个细微的差别就是原因所在。

网友:
很有可能还是电容与什么接触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