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元器件的区别

楼主(2021-07-13):
半导体元器件(semiconductor device)通常,这些半导体材料是硅、锗或砷化镓,可用作整流器、振荡器、发光器、放大器、测光器等器材。为了与集成电路相区别,有时也称为分立器件。绝大部分二端器件(即晶体二极管)的基本结构是一个pn结。利用不同的半导体材料、采用不同的工艺和几何结构,已研制出种类繁多、功能用途各异的多种晶体二极,可用来产生、控制、接收、变换、放大信 号和进行能量转换。晶体二极管的频率覆盖范围可从低频、高频、微波、毫米波、红外直至光波。三端器件一 般是有源器件,典型代表是各种晶体管(又称晶体三极管)。晶体管又可以分为双极型晶体管和场效应晶体管两 类。根据用途的不同,晶体管可分为功率晶体管微波晶体管和低噪声晶体管。除了作为放大、振荡、开关用的 一般晶体管外,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晶体管,如光晶体管、磁敏晶体管,场效应传感器等。这些器件既能把一些 环境因素的信息转换为电信号,又有一般晶体管的放大作用得到较大的输出信号。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器件,如单结晶体管可用于产生锯齿波,可控硅可用于各种大电流的控制电路,电荷耦合器件可用作摄橡器件或信息存 储器件等。在通信和雷达等军事装备中,主要靠高灵敏度、低噪声的半导体接收器件接收微弱信号。随着微波 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微波半导件低噪声器件发展很快,工作频率不断提高,而噪声系数不断下降。微波半导体 器件由于性能优异、体积小、重量轻和功耗低等特性,在防空反导、电子战、c(u3)i等系统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

网友:
共同点都是晶体,不同就有很多,1.二极管只有一个PN结,

2.三极管有两个PN结,相当于两个二极管背对背合成一个.就是(PNP/NPN)基极,发射极,集电极)

3.场效应管相当于一个开关,与三极管工作原理有点相同,看一下三极管3大放大电路基本差不多(N沟道与P沟道)三个脚就是源极,漏及,栅极(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基极)

4.晶闸管就是一个开关,控制电路的导通,与场效应管有点相同,但工作原理不一样.(阳极,阴极,控制极)

网友:
晶体管可分为功率晶体管微波晶体管和低噪声晶体管

网友:
作为放大、振荡、开关用的 一般晶体管外,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晶体管,如光晶体管、磁敏晶体管,场效应传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