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框选只要接触到器件就选上了,请问可以设置成选不中吗?

楼主(2021-07-13):
AD20框选只要接触到器件就选上了,请问可以设置成选不中吗?

网友:
AD20这么灵敏吗

网友:
那你就一个一个器件选啊

网友:
可以从上往下框选元器件,需要全部框选才能选中。

从下往上框选只要接触到的就会被选中。

网友:
可以在原理图中用交互模式去选择器件

网友:
灵活使用AD20的筛选器,不需要元器件的时候就关闭components选择

网友:
    用shift点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