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indent命令

楼主(2021-07-13):
Linux indent命令用于调整C原始代码文件的格式。

indent可辨识C的原始代码文件,并加以格式化,以方便程序设计师阅读。

语法

indent [参数][源文件] 或 indent [参数][源文件][-o 目标文件]

参数:

  • -bad或--blank-lines-after-declarations  在声明区段或加上空白行。
  • -bap或--blank-lines-after-procedures  在程序或加上空白行。
  • -bbb或--blank-lines-after-block-comments  在注释区段后加上空白行。
  • -bc或--blank-lines-after-commas  在声明区段中,若出现逗号即换行。
  • -bl或--braces-after-if-line  if(或是else,for等等)与后面执行区段的"{"不同行,且"}"自成一行。
  • -bli<缩排格数>或--brace-indent<缩排格数>  设置{ }缩排的格数。
  • -br或--braces-on-if-line  if(或是else,for等等)与后面执行跛段的"{"不同行,且"}"自成一行。
  • -bs或--blank-before-sizeof  在sizeof之后空一格。
  • -c<栏数>或--comment-indentation<栏数>  将注释置于程序码右侧指定的栏位。
  • -cd<栏数>或--declaration-comment-column<栏数>  将注释置于声明右侧指定的栏位。
  • -cdb或--comment-delimiters-on-blank-lines  注释符号自成一行。
  • -ce或--cuddle-else  将else置于"}"(if执行区段的结尾)之后。
  • -ci<缩排格数>或--continuation-indentation<缩排格数>  叙述过长而换行时,指定换行后缩排的格数。
  • -cli<缩排格数>或--case-indentation-<缩排格数>  使用case时,switch缩排的格数。
  • -cp<栏数>或-else-endif-column<栏数>  将注释置于else与elseif叙述右侧定的栏位。
  • -cs或--space-after-cast  在cast之后空一格。
  • -d<缩排格数>或-line-comments-indentation<缩排格数>  针对不是放在程序码右侧的注释,设置其缩排格数。
  • -di<栏数>或--declaration-indentation<栏数>  将声明区段的变量置于指定的栏位。
  • -fc1或--format-first-column-comments  针对放在每行最前端的注释,设置其格式。
  • -fca或--format-all-comments  设置所有注释的格式。
  • -gnu或--gnu-style  指定使用GNU的格式,此为预设值。
  • -i<格数>或--indent-level<格数>  设置缩排的格数。
  • -ip<格数>或--parameter-indentation<格数>  设置参数的缩排格数。
  • -kr或--k-and-r-style  指定使用Kernighan&Ritchie的格式。
  • -lp或--continue-at-parentheses  叙述过长而换行,且叙述中包含了括弧时,将括弧中的每行起始栏位内容垂直对其排列。
  • -nbad或--no-blank-lines-after-declarations  在声明区段后不要加上空白行。
  • -nbap或--no-blank-lines-after-procedures  在程序后不要加上空白行。
  • -nbbb或--no-blank-lines-after-block-comments  在注释区段后不要加上空白行。
  • -nbc或--no-blank-lines-after-commas  在声明区段中,即使出现逗号,仍旧不要换行。
  • -ncdb或--no-comment-delimiters-on-blank-lines  注释符号不要自成一行。
  • -nce或--dont-cuddle-else  不要将else置于"}"之后。
  • -ncs或--no-space-after-casts  不要在cast之后空一格。
  • -NFC1或--dont-format-first-column-comments  不要格式化放在每行最前端的注释。
  • -nfca或--dont-format-comments  不要格式化任何的注释。
  • -nip或--no-parameter-indentation  参数不要缩排。
  • -nlp或--dont-line-up-parentheses  叙述过长而换行,且叙述中包含了括弧时,不用将括弧中的每行起始栏位垂直对其排列。
  • -npcs或--no-space-after-function-call-names  在调用的函数名称之后,不要加上空格。
  • -npro或--ignore-profile  不要读取indent的配置文件.indent.pro。
  • -npsl或--dont-break-procedure-type  程序类型与程序名称放在同一行。
  • -nsc或--dont-star-comments  注解左侧不要加上星号(*)。
  • -nsob或--leave-optional-semicolon  不用处理多余的空白行。
  • -nss或--dont-space-special-semicolon  若for或while区段仅有一行时,在分号前不加上空格。
  • -nv或--no-verbosity  不显示详细的信息。
  • -orig或--original  使用Berkeley的格式。
  • -pcs或--space-after-procedure-calls  在调用的函数名称与"{"之间加上空格。
  • -psl或--procnames-start-lines  程序类型置于程序名称的前一行。
  • -sc或--start-left-side-of-comments  在每行注释左侧加上星号(*)。
  • -sob或--swallow-optional-blank-lines  删除多余的空白行。
  • -ss或--space-special-semicolon  若for或swile区段今有一行时,在分号前加上空格。
  • -st或--standard-output  将结果显示在标准输出设备。
  • -T  数据类型名称缩排。
  • -ts<格数>或--tab-size<格数>  设置tab的长度。
  • -v或--verbose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Indent代码格式化说明

使用的indent参数
含义
--blank-lines-after-declarations
bad
变量声明后加空行
--blank-lines-after-procedures
bap
函数结束后加空行
--blank-lines-before-block-comments
bbb
块注释前加空行
--break-before-boolean-operator
bbo
较长的行,在逻辑运算符前分行
--blank-lines-after-commas
nbc
变量声明中,逗号分隔的变量不分行
--braces-after-if-line
bl
"if"和"{"分做两行
--brace-indent 0
bli0
"{"不继续缩进
--braces-after-struct-decl-line
bls
定义结构,"struct"和"{"分行
--comment-indentationn
c33
语句后注释开始于行33
--declaration-comment-columnn
cd33
变量声明后注释开始于行33
--comment-delimiters-on-blank-lines
ncdb
不将单行注释变为块注释
--cuddle-do-while
ncdw
"do --- while"的"while"和其前面的"}"另起一行
--cuddle-else
nce
"else"和其前面的"}"另起一行
--case-indentation 0
cli0
switch中的case语句所进0个空格
--else-endif-columnn
cp33
#else, #endif后面的注释开始于行33
--space-after-cast
cs
在类型转换后面加空格
--line-comments-indentation n
d0
单行注释(不从1列开始的),不向左缩进
--break-function-decl-args
nbfda
关闭:函数的参数一个一行
--declaration-indentationn
di2
变量声明,变量开始于2行,即不必对齐
--format-first-column-comments
nfc1
不格式化起于第一行的注释
--format-all-comments
nfca
不开启全部格式化注释的开关
--honour-newlines
hnl
Prefer to break long lines at the position of newlines in the input.
--indent-leveln
i4
设置缩进多少字符,如果为tab的整数倍,用tab来缩进,否则用空格填充。
--parameter-indentationn
ip5
旧风格的函数定义中参数说明缩进5个空格
--line-length 75
l75
非注释行最长75
--continue-at-parentheses
lp
续行从上一行出现的括号开始
--space-after-procedure-calls
pcs
函数和"("之间插入一个空格
--space-after-parentheses
nprs
在"("后")"前不插入空格
--procnames-start-lines
psl
将函数名和返回类型放在两行定义
--space-after-for
saf
for后面有空格
--space-after-if
sai
if后面有空格
--space-after-while
saw
while后面有空格
--start-left-side-of-comments
nsc
不在生成的块注释中加*
--swallow-optional-blank-lines
nsob
不去掉可添加的空行
--space-special-semicolon
nss
一行的for或while语句,在";"前不加空。
--tab-size
ts4
一个tab为4个空格(要能整除"-in")
--use-tabs
ut
使用tab来缩进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