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元器件需要考虑的十大要素

楼主(2021-07-13):
    ①电特性:元器件除了满足装备功能要求之外,要能经受最大施加的电应力;

  ②工作温度范围:元器件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应等于或宽于所要经受的工作温度范围;

  ③工艺质量与可制造性:元器件工艺成熟且稳定可控,成品率应高于规定值,封装应能与设备组装工艺条件相容;

  ④稳定性:在温度、湿度、频率、老化等变化的情况下,参数变化在允许的范围内;

  ⑤寿命:工作寿命或贮存寿命应不短于使用它们的设备的预计寿命;

  ⑥环境适应性:应能良好地工作于各种使用环境,特别是如潮热、盐雾、沙尘、酸雨、霉菌、辐射、高海拔等特殊环境;

  ⑦失效模式:对元器件的典型失效模式和失效机理应有充分了解;

  ⑧可维修性:应考虑安装、拆卸、更换是否方便以及所需要的工具和熟练等级;

  ⑨可用性:供货商多于1个,供货周期满足设备制造计划进度,能保证元器件失效时的及时更换要求等;

  ⑩成本:在能同时满足所要求的性能、寿命和环境制约条件下,考虑采用性价比高的元器件。

网友:
关键元器件的选型建议

  从信号质量、封装、时序等方面进行分析:

  从信号完整性分析的角度,分析相同功能的不同器件,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根据仿真波形,根据信号质量的不同,给出优选器件。对于只有一种器件的情况,也可仿真出不同条件下(高、低温,单负载或多负载等)的信号波形,分析其接口性能,给出该器件是否满足系统要求的选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