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的4-20ma仪表赶上物联网的大潮

楼主(2021-07-13):
电流型信号不容易受到传输线沿途的电磁干扰,因而在工业现场获得广泛的应用。 电流信号可以传输比电压信号远得多的距离。
理论上,电流信号的传输距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信号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以欧姆数值表示(如600Ω);
信号输入端的内阻
3. 传输线的静态电阻值(来回是双线)。
信号输出端的负载能力必须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与传输线电阻之和。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完全符号理想的计算结果,传输距离过长会造成信号衰减,也会引入干扰。
基于以上因素,结合多处现场情况反映,建议4-20ma设备布线距离为100m之内,0-5V/0-10V设备布线距离建议在5m左右;
在工业测控系统中,有时传感器与数据采集系统距离较远,往往超过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由于工业现场环境一般比较恶劣这样现场的传感器和数据采集系统之间如果采用布线方式传输信号,往往长线传输信号源容易受到干扰,使系统不能可靠地工作。
再者有些现场布线施工难度高,布线维护成本大大增加。
为使现场传感器信号能够准确可靠地进行远距离传愉,下面介绍几种经常使用的模拟信号无线传输采集设备
1. 模拟量转485模块
该模块可采集现场的最多两路模拟量信号(4-20mA0-10V0-5V)并转为485接口标准ModBus-RTU通信协议上传。485接口最远通信距离2000米,可直接接入现场的PLC、工控仪表、组态屏或组态软件。采集精度10位(1024)分辨率、12位(4096)分辨率可选。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现场、配电柜等需要模拟量信号采集的场所。
1.2 功能特点
采用标准的Modbus-RTU协议,地址、波特率可通过上位机软件设置,可挂接在485总线中使用。产品按工业标准设计、制造,具有过压保护,过流保护,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等特点。
2.1 产品概述
RS-DY-ANG-*模拟量无线电转换器是一种模拟量信号与无线电相互转换的设备;旨在将现场4~20mA0-10V0-5V等电流信号转换为无线电信号,无线电信号经远距离信号传输后,再转换为模拟量信号接入到现场的变频器或其他的控制设备,从而达到代替线缆进行模拟量信号远距离传输的目的。
2.2 功能特点
n 本设备可成对使用,1台做发射器,1台做接收器。
n 本设备也可作为组网发射器使用,采集模拟量信号并传输到小主机或485接收器
n 本设备可传输两路模拟量信号,信号类型4-20mA0-10V0-5V可选。
n 无线传输穿透性好,设备之间通信距离视距可达600米,室内可穿透3~4堵墙。
n 无线传输拥有64个独立信道,现场最多可同时运行64对转换器,可同时传输128路模拟量信号。
n 发射器将模拟量信号通过无线电传输的同时还能就地将信号再转为模拟量输出。
n 设备采用10~30V宽压供电,适用于现场常用工业电压。
n 设备采用防水外壳,可用于室外雨雪环境。
3.1 产品概述
RS-*-GPRS是我司研发生产的一款适用于野外设备监测和控制并通过GPRS无线传输的终端设备,具备4路模拟量信号采集,4路开关量信号(或有源信号)采集,控制2路独立开关的功能(选配),只需要一张带数据流量的手机卡即可远程对设备进行监测与控制。该产品完全防水,可长期应用于野外雨雪环境。
该产品的参数设置与查询可通过短信完成,操作方便。数据可直接上传至我司环境监控云平台,在云平台上自定义仪表的名称、单位、转换函数。数据上传间隔可设,设备支持断线自动重连,我司还有免费的APP供客户使用。对于自建服务器的客户,我司提供免费的环境监控平台(RS-RJ-K,软件同样支持自定义数据名称、单位、转换函数。设备支持超限短信报警、振铃语音报警(可脱机实现),实现数据的实时监控。
3.2 功能特点
● 带有4路模拟量信号采集,4~20mA0~5V0~10V型信号出厂可选
● 带有4路开关量采集,可采集干接点或有源信号(最大支持DC 30V有源信号)
IP65防护等级,可长时间在野外雨雪环境中使用
● 参数全部短信设置,短信查询
● 可实现脱机短信报警,语音振铃报警(最多可设置5个目标号码)
● 提供免费云平台及手机APP,实现数据实时监控
● 数据流量低,每月小于30M,支持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2G/3G4G手机卡
● 自动定时上报采集数据,可设置上报时间间隔
● 数据终端支持永远在工作方式、支持断线自动重连
● 内置天线或外置吸盘天线可选(默认内置)
● 支持两线制或三线制模拟量信号输入
● 设备支持二次开发,详情请咨询我司技术人员

网友:
GPRS数据采集最多可接入4路开关量信号、4路模拟量信号(4-20mA/0-5V/0-10V),可通过GPRS信号传输至云平台,可通过手机端或电脑端查看实时数据、历史数据及告警数据等。数据超限可通过短信实时通知相关责任人。

网友:
模拟量转485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