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指示充电管理芯片 SL4057

楼主(2021-07-13):
概述
SL4057 是一款单节锂离子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简
单的外部应用电路非常适合便携式设备应用,适合 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内部采用防倒充电路,不需要外
部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
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
SL4057充电截止电压为 4.2V,充电电流可通过外部电阻
进行设置。当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的 1/10 时,SL4057 将
自动结束充电过程。
当输入电压被移掉后,SL4057 自动进入低电流待机状
态,将待机电流降至 3uA。
特点
 最大充电电流:600mA
 无需MOSFET、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
 智能热调节功能可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
 智能再充电功能
 预充电压:4.2V±1%
 C/10 充电终止
 2.9V 涓流充电阈值
 单独的充电、结束指示灯控制信号
封装形式:SOT23-6L
应用
 手机、PDA、MP3/MP4
 蓝牙耳机、GPS
 充电座
 数码相机、Mini 音响等便携式设备
典型应用电路图

网友:
概述 是一款单节锂离子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简 单的外部应用电路非常适合便携式设备应用,适合 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内部采用防倒充电路,不需要外 部隔离二极管。